T型槽的加工难度及其应用场合问题

楼主(2018-04-19):
如题。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T形槽主要用于机床工作台
一般可用刨床或铣床加工。用铣床加工分两步,先用棍铣刀铣中间的槽,再用成型铣刀铣;要选好刀具,刀具要耐磨。

网友:
我们之前模板有用到

网友:
T型槽方便固定东西,而且位置可以调整。一般用在加工设备工作台面,配合T型螺杆使用。加工方法就像二楼说的,但是T型刀加工排屑不方便,注意排屑降温,刀具硬度要大

网友:
以前在模具厂干,T形槽和燕尾槽经常用到的。用的日本进口慢丝机床线割出来的。

网友:
用的专用铣刀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