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选1.75不行吗

楼主(2018-04-19):
我求的齿轮模数为1.65,我选的是第二序列的1.75,但是他们说我应该把模数变为1.5或者2,我用1.75不行么?但是用的原因是啥

网友:
加工刀具……

网友:
不好加工?

网友:
没问题,你自创一个模数也可以,只要能加工

网友:
考虑加工的经济性,虽然说都是国标推荐,但如果你们公司或者供应商没有这种常备模具。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1.75 属于第二系列。优先第一系列

网友:
1.75的模数也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 还是直齿的就线割吧   不然他们买刀具的钱,会算到你头上

网友:
1.75模数,还是很正常的(市场上也有刀具)。可以用,估计别人是没刀具什么的。

网友:
但就你的题目来说,没毛病,而且是你计算过的。

网友:
可能没有1.75模数的刀具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优先选最常用的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