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铬钼铝和20铬锰钛

楼主(2018-04-19):
38铬钼铝调质后氮化的布氏硬度和20铬锰钛渗碳后的布氏硬度,求大神指教哪个书上有

网友A:
氮化后表面硬度太高了,一般不会用布氏硬度表示,一般会用维氏硬度,硬度HV800-1000

网友(点评):
38CrMoAl渗氮后一般≥850HV

网友(点评):
20CrMnTi渗氮≥600H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氮化后表面硬度太高了,一般不会用布氏硬度表示,一般会用维氏硬度,硬度HV800-1000

氮化后硬度较高,一般用洛氏硬度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后表面硬度太高了,一般不会用布氏硬度表示,一般会用维氏硬度,硬度HV800-1000

你说的是38铬钼铝吧,但是为什么我找的一个资料中显示38铬钼铝调质后氮化它的硬度是255-321布氏硬度,所以我有点糊涂

网友(点评):
布氏HB一般用来表示调质后的硬度,洛氏HRC一般用来表示淬火硬度也有用来表示调质硬度,维氏硬度HV一般用来表示氮化硬度。HV800硬度大概相当于HRC60多度。38CrMoAlA的调质硬度是HB270-300。

网友:
像氮化处理只有表面硬度的我们用的布氏硬度标注,用洛氏硬度也没法测表面硬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