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内外壁倒角问题

楼主(2018-04-19):
今天做设计选用了一根边长30mm厚4mm的方管,再做倒圆角绘图的时候(方管出来一般自带倒圆角)。领导让我按照型材实际绘制,我想知道这根方管的内外倒角是多少,精确地(小数点后2位数)。谁又没有查找此类型材截面形状尺寸的表格或工具,请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小数点后两位?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型材又不是什么精密件,尺寸偏差很大的。

网友:
方管的内外“倒角”?
呵呵 不明白

网友B:
制管是连续的定长切断没有倒角。

网友C:
好赖说说多大规格的方管吧。
一般R≤2倍的壁厚。

网友:
外圆角R<2S,  S为方管壁厚。做设计,要养成善于查工具书的习惯。

网友D:
精确的没有
一般外圆角≤2S
就按2s就行了。小数点.00呗。

再精确,叫你们领导找成型厂家吧,定做模具吧,这样也不一定到后两位吧

网友:
你领导纯属吃饱撑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后两位?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型材又不是什么精密件,尺寸偏差很大的。

就觉得没意义啊,所以就绘图外倒角是壁厚,内倒角是壁厚一半。结果被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管是连续的定长切断没有倒角。

方管无论冷拔,热轧都是有工艺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赖说说多大规格的方管吧。
一般R≤2倍的壁厚。

有说啊,边30mm,壁厚3mm的方管。我查到的也是小于2s,结果被吊了,让我查型材表。根本找不到啊。

楼主:
肯定是查了的,对于壁厚小于6mm的选用小于2s,关键是我现在被老板吊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他这个问题。没有精确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确的没有
一般外圆角≤2S
就按2s就行了。小数点.00呗。

我查的是这样啊,领导不认同,让我查型材表。哪一种啊,实在找不到。

网友:
直白的说你们领导就是个2

网友:
什么鬼,方管随便焊焊的。

网友:
你找老人问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固定供应商,某些供应商有自己的手册的,里面会有具体数据。
实在不行打供应商电话,问他数据,老板再问就说你问了X老板,他说怎么怎么。

网友:
先不说为什么要这么确认的数据。这个倒角要精确到后两位数是不可能的。一般外倒角值是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