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强度计算

楼主(2018-04-19):
请问谁有“螺纹强度计算”Excel形式的?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网友:
看你是8.8级还是4.8级
8.8级就是    800MPa*螺纹有效截面积=许用拉应力   许用拉应力*0.6=许用切应力
4.8级同理

网友(点评):
少乘了0.8

楼主:
设计大直径螺纹。M170×4     M186×4  材料 40Cr调质处理,要承受40吨的拉力,需要螺纹的有效长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楼主搞拉伸机的?留个邮箱发你

网友:
老的《机械零件》教材中有
将螺纹简化成板,多个板同时受力是静不定,用材料力学方法计算
结果是大概10圈螺纹受力(螺纹长了也没用),各圈螺纹受力不等,好像是指数曲线分布。前三圈为主要受力

要承受40吨的拉力,需要螺纹的有效长度是多少?”
这个问题要这样考虑
给定了螺纹形式和尺寸,那么单根螺栓承受拉力是死的。和螺纹长度没关系
如果单根螺栓不足以承受给定拉力,那就用两根、三根
或者想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