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不同直径的圆轴不使用联轴器的话怎么连接?

楼主(2018-04-19):
两根不同直径的圆轴不使用联轴器的话怎么连接?重点是要能够从Z轴方向解开连接,也就是两根轴后续维修的时候没空间来左右操作分开,只能从上下方向操作维修。

一根直径20mm,一根直径15mm。

初步想了一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这种结构不好加工出来,建议两面切平面后镶嵌牢固。

网友(点评):
而且对于传递扭矩来说也并不太好

网友:
用隼茆结构

网友A:
轴向空间够的话,一边轴上装一个带法兰的接头,一个法兰面打螺纹孔,一个法兰面通孔,通过螺钉拧紧。这个答案算是联轴器,不知道可符合要求。

网友B:
夹轴器、两个半圆,用螺栓连接。百度有图片。但是不是很适合你这个,你的直径偏小,两个轴上要加工键槽。我们的轴是170.160.用的铸造再加工。

网友:
两根轴分别铣个凹扁和凸扁,连接后,用螺栓做连接固定

网友:
用隼茆结构,3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我觉得在插销上面想想办法。当然要注意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轴器、两个半圆,用螺栓连接。百度有图片。但是不是很适合你这个,你的直径偏小,两个轴上要加工键槽。我 ...

我也找了你说的这种,这种可分离式的联轴器,扭矩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空间够的话,一边轴上装一个带法兰的接头,一个法兰面打螺纹孔,一个法兰面通孔,通过螺钉拧紧。这个答 ...

那样就类似于联轴器了,主要是要能够直接从垂直于轴的方向把轴解开拿出来

网友:
6楼的方法简单还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