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解决粘性液体拉丝问题?

楼主(2018-04-19):
我是做液体灌装设备的,有遇到灌装一种粘度在20000mp.s的液体,分装量在1L,在分装过程中到达目标重量阀门就会关掉,在此同时灌注头上的残余物料会拉丝(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其实也不知是不是叫拉丝,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拉出像毛笔尖那样的形状,而且很长),看一有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A:
加滤网可以缓解
治标的办法是加回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滤网可以缓解
治标的办法是加回吸

输入法害了你,应该是治本

网友:
是不是吃完东西抹一下嘴的感觉。

网友:
分装用,不清楚能不能加回吸,在外面加个刮胶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