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削液浓度高了会导致什么不良后果?

楼主(2018-04-19):
请教:切削液浓度高了会导致什么不良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黏黏的

对产品质量有影响吗

网友:
网盘给你分享一篇资料,自己去学习学习。

https://pan.baidu.com/s/1Ruqxhoszk2yYICUkC1ZrDg

微乳化切削液
      一、 乳化切削液也称为皂化溶解油,是石油系油加入乳化剂,如环烷酸皂、磺化油、磺酸钠、C14以上的饱和脂肪酸皂,石油酸皂、妥尔油酸皂等树脂酸皂,氧化石油脂,以及C17~20的合成脂肪酸皂等表面活性剂,并加入结合剂,如各种醇类和醇胺类等乳化稳定剂,再加入抗磨剂,抗擦伤剂,抗腐蚀剂,抗泡剂,抗氧化剂及抗腐败剂和防菌剂等。并用少量的水调制成的母液,及时用15~40倍的水稀释成乳白液使用。根据使用要求,可制成油包水或水包油型的两种乳化液。这种水溶性乳化切削液中含石油系油较多,润滑性能较好。由于含大量的水而冷却性也好,而且腐蚀性也比一般电解系的无机盐型透明水溶液为小,常用在粗、中精度的切削或研磨加工上。
      这种乳化切削油,必须根据PH值区分使用,一般PH值在8.5~10.5的适用于钢、铁材料的切削,6~8.5的适用于铝、铜等非铁金属材料的加工上。其常用的典型组分,为由4~5%的表面活性剂(平均分子量350~525的石油磺酸钠),和30~70%的石油润滑油(50℃粘度10~30厘沲),及最多到20%的亲和剂,最好是C1~20的醇或醇胺,和适量的电解质(最好是无机盐),以及15~66%的水组成。

网友:
1、烧手,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很刺激气味的浓烟
2、过敏体质的人会起小红点

网友:
切削液浓度过高,对工人加工会有影响,肯定会烧手。再一个对工件的表面也会有一定的侵蚀,后期的清洗、整理过程会麻烦一些,可能表面还得抛光才行

网友:
1)成本高
2)浓缩液是为了好运输,并不意味着越浓切削效果就好。切削液四大功能之一是带走热量和铁销,浓了显然不好
3)配好的切削液,在正常使用中需要保证寿命,不然太贵。使用中的切削液会变质,为此,切削液说明书中有一项《碱备》,大概意思是在正常的浓度(配好的切削液)下,慢慢释放有用物质,使得液体保持酸碱度平衡(应该是厂家要求的配好的液体浓度)和生物平衡。所以按照厂家要求的浓度就可以。到了后期,可以从厂家买添加剂,倒进去,继续维持平衡。直到液体坏了,臭了。不过这些是针对集中供液系统,切削液池子像个游泳池。单机不要这么复杂

网友:
最大特点是冷却效果下降,不同品牌的切削液特征也不同

网友:
浓度高了 烧钱   基本对所有类型切削冷却液都通用

网友:
最直观的缺点是费钱,浓度太高切削加工会冒烟,很脏的说,呵呵😄

网友(2018-10-05):
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的情况,在一个就是成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