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车螺纹语句如下,车出的螺纹是不是有锥度(即与X轴不平行)?

楼主(2018-04-19):
请教:某车螺纹语句如下,车出的螺纹是不是有锥度(即与X轴不平行)?
………G00 X16.5 Z0.0
G92 X15.5 Z-17.8 F1.5     走这句车出的螺纹是不是有锥度(即与X轴不平行)?
………

网友:
瞅这两X值是该有锥度

用过FANUC的来给说说吧,@韩寒11

网友:
没有锥度的,只是正常的螺纹车削指令G92 X(U)—Z(W)—I—F—,有I才是车削锥螺纹

网友(点评):
一个X16.5一个X15.5如何解释?

网友(点评):
x16.5是螺纹车削之前的定位点,要是小于x15.5还会出现报警呢

网友:
没毛病,路径规则
定位点          X16.5,Z0
径向进给       X15.5Z0
轴向车螺纹    X15.5Z-17.8F1.5
径向退          X16.5Z-17.8
回起始点      x16.5Z0
就是走了一个口子形

网友(点评):
“径向进给 X15.5Z0”系统自动添加^_^

网友(点评):
看见这个才有点印象,都忘了。

网友:
这是普通的螺纹轨迹  没有锥度   一般以广数980系统为例  G92 X Z R F(I)  R才是控制大小头的锥度

网友:
螺纹有直螺纹和锥螺纹,不管是G32,G92和G76都可以方便实现两种方式的改变

网友:
貌似没有锥度,车床不擅长,不敢妄议。不过学编程时好像没有锥度,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网友:
G92貌似不是车削螺纹的

网友(2018-05-19):
没有锥度·当然你机器自身带有锥就没办法了,给个建议,起刀点Z方向给个Z2左右吧,
你这刀是不不是有深??M16X1.5?

网友:
就是一段直螺纹

网友(2018-09-21):
没有锥度,你的起刀点太近了。Z2吧,好一点。
G92  X     Z       R    F   有R才有锥
R是起点和终点的半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