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管理之编码规则探讨

楼主(2018-04-20):
    在自动化非标设备行业,想必大家都会有一种感受:越忙越乱,越乱越忙!

    在节假日,如:五一、十一和过年等小长假放假前的一个礼拜,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往往都是连续通宵达旦得加班,赶设计方案。

    任务重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那空了以后确实要静下心来,反思总结:为什么这么忙?!

    以本人现有的工作情况来讲,项目下发的专机设备是由一个人负责从数模设计到二维出图,而一台专机基本上都会有两百多个零部件得设计与出图,所以工作量是比较大的;试想,如果使设计标准统一,其中有一半得零件直接调用标准数模库,则工作效率足以提高一半。

    要实现设计标准化管理,首选需要制定这些数模的命名规则;这两天我一直在捣鼓,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标准零件、部件编码规则,来适用于非标设计自动化部标注化文件,通过命名来体现出设计库的标准化、模块化、统一化。

具体思路如下:

1、标标准的英语单词standard ,为了方便记忆,就取前两位字母ST表示为标准文件;

2、编码说明:ST-部门课类别-属性类别-零件号-参数

3、部门类别:
A-非标自动化部
C-冲压模具部
M-注塑成型部
J-检具部

科室类别:
1-专机设计科
2-冲模设计科
3-塑模设计科
4-检具设计科

属性类别:
001-定位   002-压紧   003-限位   004-支座   005-机架
006-底座   007-取件   008-调整   009-转接   010-检测

4、零件号:
零件号为3为数字,如:“001、002”,要求不能重复,按收录顺序依次进行编入。

5、参数:
    参数指有部分零件的某个或多个尺寸有多种规格时,如L型支座的高度H,有150mm、200mm、250mm等多个规格时,此处就输入这个参数,即H150、H200、H250来区分。
(若为单一零件时,参数则不填写

最终的范例编码则为:ST-A1-001-H200
解释说明:它的含义为非标自动化部专机设计科编号为010的零件,参数H为200mm。

    以上只是我得初步构想,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因为是头一次做标准化,希望社友有此经验的大神能发表一下高见,有没有更好的编码规则。

网友A:
编码的目的是方便查阅、方便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的目的是方便查阅、方便管理

大神有没有好的思路发表一下

网友B:
编码要能唯一标识和识别全厂所有物料,包括自加工的,直接采购的,中间工序外协的等。不知道你们的零部件包括哪些?有没有电气零件?还有,中间工序外协的有没有编进去?直接采购的零部件怎么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要能唯一标识和识别全厂所有物料,包括自加工的,直接采购的,中间工序外协的等。不知道你们的零部件包 ...

你说的这个编码是指物料如,配件采购或机械零部件外协加工类的吧,走采购系统,如金蝶K3之类的吗?

我现在这个编码只是对于设计中数模标准件的命名,只适用于设计数模的调用,如果要涉及采购和外协加工,还是要使用采购一体化系统的。

网友C:
要考虑版本号和组件号,一般都会将最后两三位数作为版本号。

网友D:
可以按照设备的不同部件编号图纸,这样有类似结构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编码是指物料如,配件采购或机械零部件外协加工类的吧,走采购系统,如金蝶K3之类的吗?

我 ...

是的,我说的是全厂的物料编码,与仓库、采购、生产和ERP关联的系统

你这个编码应该没有问题,文件往出发之前,再好好琢磨琢磨实际操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说的是全厂的物料编码,与仓库、采购、生产和ERP关联的系统

你这个编码应该没有问题,文 ...

前辈说的在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版本号和组件号,一般都会将最后两三位数作为版本号。

版本号是该要考虑进去,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按照设备的不同部件编号图纸,这样有类似结构可以直接调用。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后续看到编号就能知道机构的功用,这样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2019-03-11):
目前也在为公司做这项工作,要是有零件增减,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