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倒角怎么用宏程序编

楼主(2018-04-19):
       各位大神,走心机做一个零件需要铣一个3D倒角怎么用宏程序编?软件不会。

网友:
我会编程。开机床不会。

网友A:
软件不会,编程也不会,也就啥都不会了,这题目对你太深奥了!走3d倒角干嘛要用宏程序?看不懂你的思维!

网友B:
什么是3D倒角?看看角度合适的话,自己订做一把成型刀多好,省时间还省得编程

网友:
楼上说得对,批量大的话做成型倒角刀,几件的话上球刀

网友C:
是此类型的倒角吗?    球刀走3D   需要出程序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此类型的倒角吗?    球刀走3D   需要出程序的话可以联系我

     最下面的图片就是,你是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会,编程也不会,也就啥都不会了,这题目对你太深奥了!走3d倒角干嘛要用宏程序?看不懂你的思维!

   我不知道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你听得不清楚,3D倒角除了软件就只有宏程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3D倒角?看看角度合适的话,自己订做一把成型刀多好,省时间还省得编程

  在一个圆柱体侧面钻孔后,沿着边缘绕一转一样大小的倒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一个圆柱体侧面钻孔后,沿着边缘绕一转一样大小的倒角。

你QQ多少?那个程序没问题

楼主(2018-12-14):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那个程序没问题

408238355

网友:
微积原理

楼主(2019-11-03):
引用 网友C:
你QQ多少?那个程序没问题

  好久没上了  ,4082383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久没上了  ,408238355

像这种一周都是均匀的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