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舶油漆选择

楼主(2018-04-20):
目前的项目需要用到船舶/钻井平台上使用的油漆,上述环境使用的底漆和面漆都是哪种成分的,有推荐的品牌吗?

网友:
国际  sigma  佐敦  老人头

网友:
说说我们的使用情况吧,供你参考。

我们的设备用于海上平台,底漆用环氧富锌做底漆,聚氨酯漆做面漆。环氧富锌做底漆,需要金属表面喷砂Sa2.5级。环氧富锌做底漆,漆膜光泽不好,而聚氨酯漆做面漆,油漆光泽比较好,附着力比较强。但是两种油漆各有优缺点。

还有一种环氧煤沥青,供应商给我们的环氧煤沥青的资料介绍如下:
环氧煤沥青:主要由环氧树脂、煤沥青、填料和固化剂组成。它综合了环氧树脂的机械强度高、粘接力大、耐化学介质侵蚀和煤沥青耐腐蚀等优点。涂层使用温度在-40--150℃之间。在酸、碱、盐、水、汽油、煤油、柴油等一般稀释剂中长期浸泡无变化。

网友(点评):
那这种环氧煤沥青怎么稀释???

网友(点评):
你找个供应商咨询下。我们是喷漆班做的,只知道加一种固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