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轴齿轮断裂分析

楼主(2018-04-20):
请专家们给条思路,从哪里开始进行分析?

网友A:
材料没问题就是焠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没问题就是焠太硬

材料SCM772,渗碳淬火,硬化层深0.8mm,表面硬度730HV,心部硬度490HV,组织无异常!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牌号,查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SCM772,渗碳淬火,硬化层深0.8mm,表面硬度730HV,心部硬度490HV,组织无异常!

楼主这是铬钼刚吗?感觉像日本的材料代号SCM***,找个材料对照表看看对应我们国家的什么材质,再看看内花键处的热处理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铬钼刚吗?感觉像日本的材料代号SCM***,找个材料对照表看看对应我们国家的什么材质,再看看内花 ...

是的!

网友:
加厚壁厚/R圆角,整体调质,齿面渗碳/其余保护,齿面表面淬火

网友:
1、可能有初始裂纹,初始裂纹有加工时的产生,也有在热处理时产生的;
2、在断开部分应是一个槽底径的尖角处,此处的圆角有无,多大?
3、壁厚有点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