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钢针与直线送料器怎么过渡?

楼主(2018-04-20):
       钢针0.5,瓷环外径1.3内径0.7长4,通过振动盘送料到钢针上,
       咨询了厂家,他们说引导槽必须与直线送料器共线,所以建议钢针倾斜落料。如图所示,那么当我的钢针垂直时(落料更好)岂不是无法与直线送料器对接啦么?

网友:
钢针中间来个大一点的弯

网友(点评):
你是指引导槽在接近钢针处来个大的弯,这样料就不会卡?

网友:
送料器可以根据钢针垂直时的状态来定做,保证其垂直状态下稳定输送。

网友:
振动盘输出搞一个螺旋输送自动转到竖直状态的,就跟过山车那个轨道类似,把水平变竖直。

网友:
做震盘排列的厂家可按照要求状态输出

网友(点评):
厂家说做不了垂直的

网友:
这个网上有视频的,很多的,类似的有螺丝的,可用看看,基本原理是开口处开槽,一头镂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