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现场的噪音测量

楼主(2018-04-20):
        设备已发往现场,客户反馈噪音超过85dB(A)。机房中有多台设备,墙体为光滑墙面,钢结构也较多。技术协议签订时是要求设备在自由场中噪音值小于85分贝,但在现场存在背景噪音、环境噪音,已无法直接测量。假设每台设备噪音值相同,测量值可用L P,ges  = 10 · lg (10 (0,1·LP,room1) + 10 (0,1·LP,room1) + 10 (0,1·LP,background )来计算,环境修正值K2无法计算得出,是否可采用标准声源来测得大概K2值?另外求推荐适合的声级计与标准声源品牌,精度一级。

网友:
之前用过一款HS6298C多功能噪声仪,测噪效果不错,楼主说的工况还挺复杂,可以试一试,如果不行就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测。

网友:
你们设备里能产生噪音的配套件都有哪些?你把这些能产生噪音的配套件的噪音值找出来,然后然后把设备噪音值计算准确。再用噪声计在离设备1米处测量(这个距离你找标准再核实下,我记得我们当时在1米处测量的)。我们曾经也有一台设备因为噪音问题而被客户质疑,附件是从很早以前的邮件里找到的我们做的关于噪音问题给客户的回复,供你参考。

网友:
我测过那个测声仪在野外离设备10米测,还有室内某气动装置测噪声达到95,测一会儿,脑仁疼。楼主这精度要求真高,什么设备啊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螺杆压缩机,合同签订时是按ISO2151规定噪音测量方法,要求设备精度为1级,包络面为距设备表面1m,在自由场中小于85dB(A)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测量噪音与背景噪音相差已过30分贝,已经可认为无影响了,主要还是墙面反射以及管道噪音的影响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合同签订的是自由场的噪音,通过上述计算出来的还未考虑到机房反射对其影响。不过现在客户要求现场噪音降到85分贝以下,只能更改隔音罩的吸音材料了。原来用的是岩棉,现在换成波浪形复合棉效果是否会好一点?还有求教管道降噪采用什么方案会好点?压缩机排气膨胀节及管道附近噪音都有95分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