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建模问题

楼主(2018-04-20):
在SW中,建模提示会导致厚度为零的出现,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1、本身设计错误,改设计方案
2、实体问题,取消【合并实体】的对勾

网友(点评):
出现这种提示最多的时候就是画的图有相切的地方,

网友:
你这么问不合适,你应该问如何避免厚度为零,而楼上回答的正是如何避免厚度为零。
而为什么则涉及到很多数学问题,厚度为零,意思很清楚,没有厚度为零的实体,solidworks的图形内核parasolid不接受厚度为零的实体,一旦出现厚度为零,就报错。
你看这个所谓的为什么的解答对于你本人的工作没什么帮助,所以提问要清楚自己究竟是在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本身设计错误,改设计方案
2、实体问题,取消【合并实体】的对勾

很可能是你说的第二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本身设计错误,改设计方案
2、实体问题,取消【合并实体】的对勾

对的,一般也就这两个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比如下图中腰型孔:如果R22与Φ58重合,在画SW图时就会显示厚度为零,无法生成,画不了,只能将R22与Φ58离开一点距离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这类问题

网友:
楼主没图 就没法帮你了

网友(点评):
问题如6楼所举例一样的

网友:
如何解决。就是避免0厚度嘛。这都要问

网友:
有点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比如下图中腰型孔:如果R22与Φ58重合,在画SW图时就会显示厚度为零,无法生成,画不了 ...

你这个不用错开,可以生成,没问题的。

网友:
钻孔的直径缩小0.1就好了,很多时候都是沉头孔和边缘破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