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防范工作,避免液压系统混入空气

楼主(2018-04-20):
若液压系统混入空气,将失去其固有的刚度和连续性,无法保证液压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会缩短液压元件寿命,噪声大。那么我们如何去加以防范呢?
(1)防止外部气体进人系统,使用中应经常检查油箱油量情况是否正常,避免发生吸空现象。油箱中液面高度,其高度应保持在油标刻线上。在最低面时吸油管口和回油管口,也应保证在液面以下、同时须用隔板隔开,并及时检查油液情况避免油液变质。
(2)在维修安装中,必须排除液压元件及管路中空气,并应将吸油管及泵体灌满油液,保持油管的密封良好。
(3)经常检查过滤器是否堵塞,以免吸油口压力过低而造成空气分离现象。
(4)在设计液压系统时减少节流孔前后的压差。
(5)大惯性的执行器在运动中因突然停止或换向时,会在进油腔形成空穴,为防出形成空穴,应设置补油回路。
(6)在液压油缸和管道上部设置排气装置,用以放掉系统中的空气。
(7)应尽量防止系统内各处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同时应使用良好的密封装置,失效的要及时更换,管接头及各接合面处的螺钉都应拧紧,及时清洗人门滤油器。
(8)采用较大直径的吸油管,减少管道局部阻力防止泵产生空穴,同时采用大容量的吸油过滤器防止油液中混入空气。
(9)必要时,检查并更换防尘圈和密封圈,如果没有采取措施及时地更换,将会导致空气泄漏。当更换密封圈和防尘圈时,应当选用制造商推荐的材料。
(10)当安装软管时,要保证它们被牢固地支撑,振动的软管可能会造成管接头松弛,使空气进人系统,所以应定期检查软管的连接处和固定部位。
(11)当维修和重装液压元件时,一定要工作仔细,密封不会导致泄漏,马马虎虎的作,带来的后果是液压系统不可靠的工作和费用非常高的重新修理
(12)选取致度合适的工作介质流体摩擦增加使系统的油温升高,油的粘度太高,对控制的反应有减慢的趋向,也会造成液压泵吸空,从而增加泡沫的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液压系统进气导致的故障一般比较隐蔽,因此在进行故障诊断时,我们应注意认真查找液压系统混入空气的部位再采取对应措施。

网友:
大侠能否讲解下排气阀原理和结构。

网友A:
好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啊。。。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