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械手抓取碟片原理

楼主(2018-04-20):
各位大神,图示这种机械手是如何实现抓碟的,没看懂。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8-4-21 14:28):
补充:该机械手用步进电机驱动,不是用吸盘

网友:
吸盘,用气控制

网友:
肯定是吸盘,可能还是好几个小吸盘

网友:
吸盘控制的
平板式真空吸盘的工作原理是首先通过管道与真空抽吸设备(如真空发生器,图中未示出)接通,然后加强身体接触,如玻璃、纸张等,启动真空设备产生负压吸力,吸力,这将增强材料被吸牢,可以提高物料输送的开始。当起重物体移动到目的地时,顺利进入充气真空吸力,负压吸力由负压变为零或稍正压,真空吸盘出来加以改进,从而完成了搬运重物的任务。

网友(点评):
在图片中看不上类似吸盘的东西,应该是用小型爪来抓住内孔的。

网友A:
渐进式锯齿状金属抓盘器

网友:
应该是一个没有气源的吸盘,像壁虎脚。

网友:
吸盘,还需要注意吸盘之间存在负压出现的黏在一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渐进式锯齿状金属抓盘器

嗯,这一句要划重点。说是吸盘的同学都没认真看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一句要划重点。说是吸盘的同学都没认真看题

你说的对,看来还是有人仔细看了。这个是机械手是用步进电机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