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镀铬尺寸

楼主(2018-04-21):
与轴承配合的轴镀铬,但外发的加工方说镀铬后尺寸难以保证。这个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
再加几个字:镀前磨+镀后磨

网友:
镀层的厚度影响因素有很多,难以保证。更何况你是要与轴承装配,要求精度更加苛刻,只能磨外径,看能否解决

网友:
轴与轴承是过盈配合,一般轴的尺寸是要大一点的,镀洛后会有0.02-0.03mm的厚度增加,设计的时候注意尺寸就行了

网友:
磨-镀-磨或者磨-镀-数车 这个是加工主轴的常用方法,而且镀后的表面光洁度肯定也会相应下降,要不也是得磨床或者数控车抛光一下。

网友:
公差是多少?

网友:
镀铬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但轴承与轴是过盈配合,为什么要镀铬,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