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尺寸线宽度设置

楼主(2018-04-21):
请问在工程图中,如何设置尺寸线,中心线,虚线等的线宽

网友:
哪里不对改哪里!!!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我把工程图设置好的线宽,转化为DWG格式后,怎么设置好不同的线宽都变成一样的了

网友A:
你的CAD开启【线宽显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AD开启【线宽显示】了吗?

请看,图1是SW,线宽差别很明显,图2没有线宽差别

网友(点评):
粗、细线分别设置的多少?

网友(点评):
细实线为0.18;粗实线为0.25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图1是SW,线宽差别很明显,图2没有线宽差别

cad设置的问题,sw的粗线映射到了cad的细线图层,按默认线宽显示为细线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让两个软件的图层信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