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介绍一下打刀缸吗?

楼主(2018-04-21):
毕业设计有个打刀缸 但是不知道怎么工作,如何完成打刀动作?推刀之后  刀怎么回来? 附图

网友A:
你这个主轴的设计是错误的,皮带不能安装
打刀缸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顶出,推动主轴向前,主轴内部的四爪瓣张开,然后塞入BT刀柄,打刀缸缩回去,主轴内部自带的弹簧会把主轴末端顶回去,然后四抓瓣就会拉住BT刀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轴的设计是错误的,皮带不能安装
打刀缸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顶出,推动主轴向前,主轴内部的四爪 ...

皮带为啥不能安装是没有皮带张紧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带为啥不能安装是没有皮带张紧调节?

1、主轴头上的皮带轮,是个迫紧轮,如果没装好,会前后窜,而且装好了也要调解,不
然会磨损皮带侧边降低寿命
2、带轮中心距小了皮带装上去如何夹紧?就算是正正好好的,如何安装?
3、主轴末端中心出水预留没有,是没计划还是压根不考虑?
4、气液增压缸这么玩,四根小柱子hold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主轴头上的皮带轮,是个迫紧轮,如果没装好,会前后窜,而且装好了也要调解,不
然会磨损皮带侧边降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轴头上的皮带轮,是个迫紧轮,如果没装好,会前后窜,而且装好了也要调解,不
然会磨损皮带侧边降 ...

您好!很感谢您的耐心解释。我这个是用于毕业设计,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么仔细,另外厚脸皮的问一下,如何不考虑其他的,主轴上的齿轮齿条怎么设计可以让齿轮齿条与主轴连接紧凑,不会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很感谢您的耐心解释。我这个是用于毕业设计,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么仔细,另外厚脸皮的问一下,如何不 ...

伺服电机头部的迫紧轮安装的再好,前后肯定有1mm左右的间隔,除非你真运气好的一塌糊涂一次性摆平,没有经验的迫紧轮间隔更大,这将导致后面因为动平衡不一样皮带前后窜动磨损。所以主轴上部要增加一个伺服前后调节的结构,同时考虑精度控制,加工变形等。

主轴尾部,皮带轮后面是不需要定位的,开孔可以大点,方便你安装皮带,末端采用整体式的打刀缸连接,增加强度。注意,保证同心,这也是要求你采用整体式的原因,开孔大了你可以采用法兰结构固定,保证同心。
打刀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