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rk产量计数问题

楼主(2018-04-21):
程序结尾不加M30,程序是否可以计数,用什么宏指令。

网友:
记得不太清楚了,宏程序中有可以自己编辑的,只要逻辑思维正确,不需要M30也可以。
另外,机床有个刀具使用寿命的界面,那里有刀具使用次数的设置,找一把到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