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翻转机构请教

楼主(2018-04-21):
        米思米案例中附图所示的同步带翻转机构怎么理解,这个结构一直没搞懂,主同步带轮不动,从动带轮转了180°怎么理解?

补充内容 (2018-4-22 07:14):
有点纳闷啊是我真的脑子不灵活还是各位大神没细看案例中的结构?米思米案例639和127,请各位大神仔细看看我不知咋的就是不理解,图中可以肯定的是大同步带轮是不动的,那悬臂部分转动时同步带与同步轮有相对运动吗?

补充内容 (2018-4-22 07:20):
另分享个类似结构视频,是黄安达的结构讲解,跟这个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网友A:
人家是夹头机构转了180°,就是轴转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夹头机构转了180°,就是轴转了那么多

内部结构如图所示,主动同步带轮是不动的,固定在机架上的,下面的齿轮齿条带动同步带旋转结构的臂转动90°,从动同步带轮转动180°,主从动同步带轮齿数比为2:1,不太理解这结构

楼主:
求助啊,有人理解了没

网友B:
齿条推动下部齿轮整体结构旋转90°,运转的同时传动比为2的同步带轮带动产品加持机构转动2倍的角度,也就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条推动下部齿轮整体结构旋转90°,运转的同时传动比为2的同步带轮带动产品加持机构转动2倍的角度,也就是 ...

没明白你的意思,看这个图片,跟这个类似的机构,大同步带轮固定在机架上是不动的,那悬臂结构转动的时候大同步带轮和小同步带轮就没有相对运动,怎么小同步带轮会转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看这个图片,跟这个类似的机构,大同步带轮固定在机架上是不动的,那悬臂结构转动的时候 ...

大的同步轮与轴承的内圈被压死了,与机架是一个整体,也就是机构旋转,大的同步轮不动,同步带随机构转动带动小同步轮动,带动气爪旋转180°

网友:
还没理解么?

网友:
小同步带轮等于是行星结构,围绕大同步带轮转动,通过齿数比可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如图所示,主动同步带轮是不动的,固定在机架上的,下面的齿轮齿条带动同步带旋转结构的臂转动90 ...

不是很好理解吗?

楼主:
我还是没理解啊,还有结构你细看了没?

楼主:
大哥我还是不懂,你看看我的这个分析

网友B:
同步带与大的固定的同步带轮间有相对运动,与小的同步轮没有相对运动、是相对静止的。
在大的同步带轮上走了90°,二比一的传动比,那小齿轮上就是180°。如果使用1:1的传动比那就是90°。
还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与大的固定的同步带轮间有相对运动,与小的同步轮没有相对运动、是相对静止的。
在大的同步带轮上走 ...

大神再看看这个视频,5分钟左右有个机构和这个类似,同步轮齿数比1:1但是夹头不转啊

楼主:
@东海fyh126 @未来第一站 @害怕伏枥 @xuechaoqun 大神们看看啊我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海fyh126 @未来第一站 @害怕伏枥 @xuechaoqun 大神们看看啊我不理解

同步轮一个固定在取件轴上,一个固定在角板上,当摇臂反过来取件时,取件轴相对于同步轮角度未变。名词是我临时起的,不知道明白没有。同步带起了齿条的作用。这个设计的方便性在于,可以改成不同的取件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再看看这个视频,5分钟左右有个机构和这个类似,同步轮齿数比1:1但是夹头不转啊

发个视频链接给我,没看清楚同步带怎么来调整取件机构的角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再看看这个视频,5分钟左右有个机构和这个类似,同步轮齿数比1:1但是夹头不转啊

这个结构中的同步带只是起到了稳定真空搬运机构摆动角度的作用,如果去除了同步带,真空搬运机构就是因重力作用向下,当旋转气缸动作时会因加速减速问题而摆动,不利于机构稳定。同步带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可以修正真空搬运机构与被搬运物体的并行度。整体机构动作时,真空搬运机构上的同步带轮与同步带相对静止,同步带与旋转气缸的同步带轮相对运动。真空搬运机构相对旋转气缸上固定的同步带轮是有相对运动的,运动角度取决于旋转气缸后端STOP的调整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轮一个固定在取件轴上,一个固定在角板上,当摇臂反过来取件时,取件轴相对于同步轮角度未变。名词是 ...

大神你的这个解释很形象啊,感觉同步带就是起到个齿条的作用,那根据我的理解,图上的大同步带轮不动,但随着摆臂的旋转同步带与大同步带轮有相对运动(类似与齿轮不动,齿条在齿轮上滚动),然后到小同步带轮这是同步带带动小同步带轮转动(类似于齿条带动齿轮),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中的同步带只是起到了稳定真空搬运机构摆动角度的作用,如果去除了同步带,真空搬运机构就是因重 ...

视频链接是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视频上的结构和米思米案例上感觉差不多吧?米思米那结构我那根据我的理解,图上的大同步带轮不动,但随着摆臂的旋转同步带与大同步带轮有相对运动(类似与齿轮不动,齿条在齿轮上滚动),然后到小同步带轮这是同步带带动小同步带轮转动(类似于齿条带动齿轮),是这个意思吗?但是视频上的结构感觉和米思米的一样,为何小同步带轮又不转?我也是看了这个视频感觉更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中的同步带只是起到了稳定真空搬运机构摆动角度的作用,如果去除了同步带,真空搬运机构就是因重 ...

视频上的机构和米思米上的感觉是一样的吧?和米思米那个有没有区别?为何小轮一个转(米思米)一个不转(视频里情况)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感觉这种机构很有用也很巧妙,但是有点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轮一个固定在取件轴上,一个固定在角板上,当摇臂反过来取件时,取件轴相对于同步轮角度未变。名词是 ...

大神再给您分享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约5分钟左右有动作视频,感觉与米思米的案例差不多与吸盘连接的那个同步带轮又不转了,我之前的设想感觉又不对了,两个结构有差异吗?对这个结构有点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再给您分享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约5分钟左右有动作视 ...

我看你前面齿轮齿条的说法应该已经理解了啊misumi那个是因为带轮是固定的,就是驱动轴并没有带着同步轮转
而视频上那个带轮也是固定啊

网友(点评):
有空我也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