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塑料材质做气缸缸体和活塞吗

楼主(2018-04-22):
由于考虑重量要轻,想用一种工程塑料做气缸缸体,活塞直径83mm,行程16mm,气压最高0.6Mpa,大约 15s动作一次。请问什么样的工程塑料可以用来制作缸体及活塞,缸体壁厚最薄要几毫米。需要考虑到缸体加工后不易变形,耐磨,有一定的机械强度,缸体内表面要磨到0.8或更高的粗糙度。工作温度就是常温下。求推荐,最好有实际应用的案例,及其它的设计注意事项,非常感谢。

网友A:
考虑重量轻可以考虑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重量轻可以考虑铝合金

想比铝合金还要轻,所以只能考虑塑料了

网友:
那就要仔细的计算缸体摩擦出现的热量是否会导致变形,甚至黏连,找一些差不多的塑料做些实验,比如电木,防火,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