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激光切割怎么算加工价格

楼主(2018-04-22):
光纤激光切割加工加工,哪位能发我看看吗

网友A:
我这边是:加工费+材料费
加工费:激光弄程序时可以直接生成切割米数和下火点个数,按不同单价计算
材料费:最大展开面积*材料损耗*铁板单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加工费+材料费
加工费:激光弄程序时可以直接生成切割米数和下火点个数,按不同单价计算
材料费 ...

谢谢你,不锈钢的呢,还有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加工费+材料费
加工费:激光弄程序时可以直接生成切割米数和下火点个数,按不同单价计算
材料费 ...

不对吧,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穿孔才0.05元,5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穿孔才0.05元,5分啊

穿孔,就是下火点的个数,圆的周长是有算到米数里,板材是冷轧板和热轧板。我这边本来加工就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孔,就是下火点的个数,圆的周长是有算到米数里,板材是冷轧板和热轧板。我这边本来加工就低点

那也太低了,我们穿孔都5毛起步

楼主:
碳钢5.0的,正常都5元一米,你那边才2.5啊

楼主(2018-06-30):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加工费+材料费
加工费:激光弄程序时可以直接生成切割米数和下火点个数,按不同单价计算
材料费 ...

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一小时成本多少?能赚回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一小时成本多少?能赚回来吗?

没算过一小时成本,肯定会挣钱的呀,不然工资怎么发。激光是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算过一小时成本,肯定会挣钱的呀,不然工资怎么发。激光是租的

你是那里的呀

网友B(2018-08-16):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加工费+材料费
加工费:激光弄程序时可以直接生成切割米数和下火点个数,按不同单价计算
材料费 ...

你好,哪个地区的?这个价格是你们当地的水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哪个地区的?这个价格是你们当地的水平吗?

福州地区,是不是当地水平就不知道了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506&pid=5089698
你那边好便宜,是碳钢的吧?

网友(2018-09-18):
引用 楼主:
那也太低了,我们穿孔都5毛起步

你的太贵了,我们机床差不多也是5分

网友:
一般买高功率机床,一到两年就回本了,剩下的就是盈利时间,至于机床能用多久,就看是哪家机床,用户对激光器保养如何了,保养的好激光器衰减的就慢,就能高效率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