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inventor的装配体stp文件拆成一个个零件图啊?

楼主(2018-04-22):
需要拆出来画零件图

网友:
STP不行就换X_t

网友:
直接保存就行了!所有的零件都被保存为ipt格式。

网友:
直接保存就行了!

网友:
直接保存后自动生成单个零配件!

网友:
直接保存就行,前提你这个图是由装配体直接转换的,如果左边栏显示只有一个特征的话,是拆不开的

网友(2019-09-20):
保存有很多版本 选stp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