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POM板材,加工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2018-04-22):
      下图是一个工厂用的治具,POM材质,板厚22mm,买的25mm厚的板材,两个面盘刀飞平,铣内部方槽,其中蓝色线的深1mm的方槽为重要尺寸,公差±0.05mm,其它尺寸都是按照这种公差要求,但是不重要超点差问题不大,话说按照这种尺寸公差要求来看,加工中心来做,问题不大,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但是往往现实是残酷的,啪啪的扇耳光,工件变形超差,重要尺寸很难保证,而且变形规律不明显,顾此失彼,最后终于做了两次,废了两块板料,用了2倍的加工时间,做出来了,蓝线重要尺寸是保证了,但是板材变形了,不知道客户是否能检测出来,等待宣判中。
加工中使用了几种工艺方法和出现的问题:
                  1、方法:台钳轻夹板材外边,加工时按照正常的吃刀量快速加工。
                       问题:在工作台上测量尺寸达到要求,基本上在中差,做完后拿下工作台,蓝线重要尺寸立马变化,超差5丝左右
                  2、方法:胶水粘贴工作台
                       问题:吃刀量,切削速度放缓,加工后尺寸相对稳定,在接近上差,也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形小,后续的麻烦事来了,胶水粘的到处都是,甚至沾到工件上清除不掉,用百洁布擦拭,一擦,工件表面花了,白做了,又重新做了一块
   总结:本以为很好做的一个工件,结果在加工中遇到了各种问题,麻烦不断,因为第一次做这种材质的工件,经验不足,还好,总算是勉强做出来了,工艺需要改善,错误的工艺用在错误的材料上,只会导致越干越麻烦。
(市场上买到的材料材质也千差万别,后来买的材料加工后竟然发现方通孔槽内壁有裂痕,同样的材质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简直是对国内的材料厂家无语了,好好的板材为什么要添加杂质呢

如果各位大神有更好的经济型工艺,请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POM材质加工需要格外注意,特别容易变形。
楼主在现有的工艺开粗和精光都是什么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M材质加工需要格外注意,特别容易变形。
楼主在现有的工艺开粗和精光都是什么刀具

比较锋利的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

网友B:
粗加工两面留量,方槽留量。水煮时效后精加工两面及方槽成品

网友C:
固定 方法可以用 热熔胶,比胶水好清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锋利的整体硬质合金立铣刀

4楼时效楼主可以试试。
刀具换成白钢,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期待楼主后期能够再发一帖分享下这次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两面留量,方槽留量。水煮时效后精加工两面及方槽成品

听说过水煮工艺,但是没试过,水煮温度要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 方法可以用 热熔胶,比胶水好清洗

可以试试哈,如果在工件上有残留就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时效楼主可以试试。
刀具换成白钢,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期待楼主后期能够再发一帖分享下这次 ...

可以,这个工件不久后还会做的

网友D:
留余量,放个几天,水煮没试过,反正最高温度也就100,能搞的到真空吸盘最好了,5mm的板我们弄真空的。POM加工出来,放一天变一个数的,走刀还不能太大,是很容易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余量,放个几天,水煮没试过,反正最高温度也就100,能搞的到真空吸盘最好了,5mm的板我们弄真空的。POM ...

粗加工后放置,然后再加工?20mm厚的板材相对来说还可以的,比5mm强点

网友E:
这种东西我司做得太多了,难度比这大的都有,铝用合金刀也可以加工,双面胶粘贴加工都可以

网友F:
只有4楼的方法是正途,POM内应力不经过时效消除,你是无法保证尺寸的!

网友G:
1.刀具选择,白钢刀具或铣铝合金刀,越锋利越好,转速不易过高,防温高变形及粘刀。2.毛胚料25,选择变形量小的,越小后期加工越易。铣面到22.两边铣平,放虎钳轻夹两面小吃刀量正反交替加工,在保证平面度到尺寸前提下,余量越少,后期变形越少。3.两面交替加工到22+,放工作台压板轻压,小切削量加工厚度到位,孔槽到位,最后加工4边。

网友:
坐等楼主试验成功

网友H:
以前做过塑料加工,都是上雕刻机用空压吸住,POM料比PP的加工量要稍微放小点,正反两面铣平,粗精刀,最好不要放太久出货,这玩意放着放着就容易变形

网友I:
POM属于油性材料,胶水粘不会很稳。我说说我们是怎么加工的,先把板材用胶水固定在机台上扫面,扫平,然后拆下来,把机台扫面(我们的机台面是ABS的),然后在工件的扫平的那一面拉上双面胶,放在机台上,用软胶锤敲稳固,然后打胶水,打胶水怎么才能不沾到工件本身呢?工件四周留有2mm余量,等加工好之后,再铣掉这个余量。也可以在工件表面留余量,加工后飞一刀。双面胶用酒精泡一会就可以很轻松的撕下来的。我们也做过这样要求的POM,尺寸还大点,变形,精度都控制比较好

网友(点评):
用胶水固定,为的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变形可以及时释放么

网友J:
怎么感觉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我司做得太多了,难度比这大的都有,铝用合金刀也可以加工,双面胶粘贴加工都可以

双面胶能粘住吗?铝用刀具比较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4楼的方法是正途,POM内应力不经过时效消除,你是无法保证尺寸的!

土办法确实需要使用热水煮一下,经过应力释放,才可以保证后续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刀具选择,白钢刀具或铣铝合金刀,越锋利越好,转速不易过高,防温高变形及粘刀。2.毛胚料25,选择变形量 ...

原来在材料的选择上也要有讲究的,之前没有注意到,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塑料加工,都是上雕刻机用空压吸住,POM料比PP的加工量要稍微放小点,正反两面铣平,粗精刀,最好 ...

放了一天就出货了,但是如果后期去客户那里使用出现问题,还是需要找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POM属于油性材料,胶水粘不会很稳。我说说我们是怎么加工的,先把板材用胶水固定在机台上扫面,扫平,然后 ...

平常使用的双面胶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感觉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呢

是都不一样,达到图纸的精度要求即可,这个过程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自己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两面留量,方槽留量。水煮时效后精加工两面及方槽成品

666

网友K:
这个以前我们齿条也是用的pom材料,(1)韩国pom进口材料,韩国加工(2)韩国pom材料,国内加工 (3)国内材质,国内加工,其中第三种完全不行,变形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以前我们齿条也是用的pom材料,(1)韩国pom进口材料,韩国加工(2)韩国pom材料,国内加工 (3)国内 ...

加工没有问题,材料上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韩国产的POM材料确实好点,基本上没有变形

网友L:
个人感觉不管水煮还是其他方法,目的无非就是改善加工性能,可以试试在40度左右的工况下加工,转速要快,进给量要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面胶能粘住吗?铝用刀具比较锋利

完全能粘住,我自己都做过类似的,粘贴之前表面不要有油类物质,最好用铣床虎钳夹住,再用大于你工件宽度的飞刀开粗一个面,然后拆掉虎钳粘贴飞面。铣床飞厚度到位后上cnc加工,压住加工粘贴加工都可以。如果有双面胶附着,用煤油清洗比用酒精块n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使用的双面胶就可以了吗?

最好用黄色的双面胶,常用的也可以,下刀少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感觉不管水煮还是其他方法,目的无非就是改善加工性能,可以试试在40度左右的工况下加工,转速要快,进 ...

有疑问,转速快,加工热量就会增加,等热量消除后,是不是会出现变形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能粘住,我自己都做过类似的,粘贴之前表面不要有油类物质,最好用铣床虎钳夹住,再用大于你工件宽度 ...

知道了,煤油清洗效果更好,谢谢

网友M:
以前公司做过很多,是苹果的供应商
楼主这个应该是放一个小板
确实用双面胶贴的,不过什么样的胶布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公司做过很多,是苹果的供应商
楼主这个应该是放一个小板
确实用双面胶贴的,不过什么样的胶布不了解 ...

双面胶看来是必须的办法了,给苹果做供应商,材质应该是韩国那种吧,国内市场随便能买到的看来不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疑问,转速快,加工热量就会增加,等热量消除后,是不是会出现变形的情况呢

楼主考虑很全面,加工过程确实会产生热量,采用合适的冷却液,配合对切削参数的适当调整,变形量应该在可控范围内。只要确定了可控范围,可以进行预变性操作。这个是理论,不代表实际确实可行,希望能够对楼主起到作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双面胶看来是必须的办法了,给苹果做供应商,材质应该是韩国那种吧,国内市场随便能买到的看来不行

从老板利润角度,我觉得材质不是韩国的那种

至于这个+-0.05的公差,我觉得没有这么严,这个明显是个放板子的夹具,靠外形定位
说明不需要精定位
我们需要精定位,必定是用定位销,因为产品定位孔精度都是很高的,那个公差可能只是习惯的标注

从质检角度上看,如果量外形公差,最好方法是3坐标投影,姑且不说一般这种用夹具的工厂没这个设备,就算有
3坐标在投影POM的时候不容易捕捉到轮廓线,因为这种塑料不想铁或铝的边线那么明显
所以就只能用人手卡尺量,这个操作空间一般都很大的啦

为了挣钱,我觉得LZ可以考虑偷偷懒工艺不用搞那么繁琐,要不这么点破夹具,没有量,反复装夹对刀还有个P钱赚

俗人俗见,仅供参考,哈哈

网友N:
     看你这个图纸像是用在PCB板治具定位用的, POM板材容易加工,但是很容易变形,
我觉得可以和客户沟通更换材质, 比如说电木, 合成石,玻纤板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除非你跟他很熟,否则这个沟通成功可能性很低,有时候还惹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考虑很全面,加工过程确实会产生热量,采用合适的冷却液,配合对切削参数的适当调整,变形量应该在可 ...

是的,现在也在找相关的变形量,提前把变形量去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老板利润角度,我觉得材质不是韩国的那种

至于这个+-0.05的公差,我觉得没有这么严,这个明显是个放 ...

层主知我心,就是想用最土的办法,最简单的工艺达到最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你这个图纸像是用在PCB板治具定位用的, POM板材容易加工,但是很容易变形,
我觉得可以和客户沟 ...

这个沟通很繁琐的,材质更改很困难

网友O(2018-08-13):
你好,POM材料易变形,必须开粗加工,然后扫面,精铣,可以加我QQ 499819296  我们工厂经常做这种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余量,放个几天,水煮没试过,反正最高温度也就100,能搞的到真空吸盘最好了,5mm的板我们弄真空的。POM ...

厉害

楼主(2019-06-05):
引用 网友O:
你好,POM材料易变形,必须开粗加工,然后扫面,精铣,可以加我QQ 499819296  我们工厂经常做这种产品

您的意思是开粗后,放置释放内应力,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P(2019-07-23):
谁选的材质,POM就不该这么用,要么用ABS,要么用电木,PEEK的变形量都比预想中要大,POM更大

网友:
或者用环氧树脂水绿色FR4,那种也是载具常用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谁选的材质,POM就不该这么用,要么用ABS,要么用电木,PEEK的变形量都比预想中要大,POM更大

客户选择的,不能改变的

网友Q:
应该是加工时工艺参数选择不合理,

网友:
加工件和拼接铆焊件在机械行业中最要命的就是变形了,简直无语.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客户选择的,不能改变的

这就尴尬了,那也只能试着加工了。其实没太特殊的要求,把POM换掉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是用PEEK,需要加工探针安装孔,MISUMI给的公差车间表示没法加工,我就把探针座给车间让他们钻孔后配着试试,不用看公差。
还有做载具,用POM和PEEK都试过,最后还是用的ABS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加工时工艺参数选择不合理,

参数试了若干,达不到效果,还有加工中心大神参与,但是依然无效,最终的结论就是,材料本身如此,只能通过材料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就尴尬了,那也只能试着加工了。其实没太特殊的要求,把POM换掉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是用PEEK,需要加 ...

后来是客户的公差让步了,才可以继续合作的,但是板子放在平台上还是有缝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是客户的公差让步了,才可以继续合作的,但是板子放在平台上还是有缝隙的

其实可以建议一下,ABS变形量是真的小,还有水绿色和茶色环氧树脂(好像是FR4)在手机行业的载具里用的非常多,虽然没试过但是应该变形量也不会大。
这些经验,当然客户听不听都在他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