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下料零件应该注意的工艺信息都包括什么呢?

楼主(2018-04-22):
机床上下料零件应该注意的工艺信息都包括什么呢?

网友A:
1.机械手的重复定位
2.零件加工后残留铁屑如何处理
3.零件重量机械手能否承受
4.机械手活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手的重复定位
2.零件加工后残留铁屑如何处理
3.零件重量机械手能否承受

谢谢,我想问的是加工件的工艺信息

网友B:
不同的工件会有不同的工艺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的是加工件的工艺信息

加工性能要良好,易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工件会有不同的工艺信息

应该有一些共性可以归纳的啊

网友:
易断屑,不缠绕。铁屑不会影响后续刀具加工,不会影响装夹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