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轮叶片设计

楼主(2018-04-22):
想设计一个风叶机构,把空气高速向四周甩开,不回收,不甩开后收集起来朝某方向吹,就是简单向四周高速甩开就行
自己瞎想设计了以下结构,还雕刻了一个模型出来,用6000RPM的转速测试,失败,基本上,甩开的风很小,100mm外基本已经无风。

纳闷中,为啥无风呢,难道学的叶轮知识错误了吗?

又想设计反叶机构,将叶片弧度反过来,这样会风大一些吗?求坛子里的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有壳吗?转向?

网友:
只想说,奢侈。

网友:
高难啊,技术前沿

网友:
现有条件不足!有没有外壳?什么形式的外壳?进风口在哪一侧?

网友:
做完模型用软件模拟一下效果,然后做模型啊

网友:
大哥你做这种东西不翻书看看的吗?

网友:
把空气高速向四周甩开?请问风从哪里来?气体也是流体,气体不能凭空产生,所以你应该是把远处的气体抽过来,向四周吹,所以你只要在中心加个管道,把远处的风抽过来再吹出去,你现在虽然有风,但在补充中心气体会把吹出去的气体又吸了回去。造成效率低

网友:
图一有点像   角度太大   看离心式水泵(风机)设计    介质改变就好

网友:
建议楼主得圆盘做成球面弧形,通过曲面把风力收集起来。

网友:
嗯,楼主做的很好呀。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获得成功,一个抽真空机诞生。
流体的基本问题是流量与压力,要流量必须要有容积,转速为辅助,要压力必须要封闭,导向,防扩散。
建议将你的模型加厚,叶片数目曲线角度都没太大的关系(说起来挺复杂的),进出口都要导向,出口截面是获得压头与扬程的关键。
楼主是百度过的,建议先看书,“流体力学”,吃透流体力学四方程组。

网友:
赞助几张中央空调末端盘管风机叶轮,怎么算的不知道

网友:
前提得有壳。没壳的话除非做成电风扇一样的大叶片。

网友:
汽车增压器原理,必须有外壳从远处把空气抽过来才行!

网友:
扇叶哪个方向转的?   前向型叶片风量小, 看看《流体力学泵与风机》

网友:
搞不懂楼主想干嘛

网友:
楼主你的叶轮甩水可以,甩风就扯淡了

网友:
无论如何,你先要加个壳,壳的设计你可以参照《通用风机实用手册》,其次就是叶片的设计和叶轮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壳吗?转向?

一个简单的壳,如下图所示,转向绝对没错,反正正反转我都测试了,都风很小

网友:
那还有一个关键的转速相对太高了,你这种叶轮只可用在几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壳吗?转向?

有没有壳应该关系不打紧吧,目前我就空转测试,离得不远,损失不会那么大吧
正反转都测试了,风都很小。比小电风扇的风小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壳应该关系不打紧吧,目前我就空转测试,离得不远,损失不会那么大吧
正反转都测试了,风都很小。 ...

有壳很要紧。但关键是转速太高,不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