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采用检具检验的产品如何进行SPC控制

楼主(2018-04-22):
请教各位,针对采用检具检验的产品如何进行SPC控制?

网友: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8-07-28):
看SPC手册了。百度一下就更多了。

网友A:
你连SPC是什么都不理解,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不需要检具检验的产品怎么进行SPC?难道你会不需要检具检验产品的SPC?
 SPC仅仅是工具而已,它可以用于任何过程!好好学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SPC是什么都不理解,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不需要检具检验的产品怎么进行SPC?难道你会不需要 ...

那请这位侠士啊,解答一下,如何对通止规之类的检具,进行SPC呢,静等解答。

网友(2018-08-27):
就做P图吧?没数据应该做不了ppk,cpk吧,坐等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