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泳线挂具上的漆怎么除去

楼主(2018-04-22):
在电泳喷漆的过程中挂具也会有漆,但是挂下一个工件时,这个挂具就不能使用了(因为漆不导电),需要把漆打磨掉,现在都是人工打磨(费时费力)!
目前,挂具脱漆方法普遍如下:
一、用钢锉锉去电泳漆或电动工具打磨。
这个方法最环保、节漆,且不用什么化学剂,但比较需要要人工,挂具损伤也较大。
二、用火烧挂具,通过明火将有机物烧掉,用钢刷将无机物刷尽、或水枪洗净即可。
这种方法慢,成本高
三、抛丸法,通过抛丸机将挂具上的漆打掉。
这种方法脱漆较干净,对质量管理也比较有利,为不少电泳厂采用。
四、用硫酸洗。以浓硫酸脱漆的方式去除挂具上的漆膜。
这也是最常用的电泳挂具退漆方法,为多数电泳厂所采用,成本便宜。
求助:以上4种方法都不太实用,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将挂具的漆除去吗?

网友A:
可以做个专用工具,用钢丝刷代替牙刷毛,采用电动牙刷的原理,将上,下导电部位的电泳漆刷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专用工具,用钢丝刷代替牙刷毛,采用电动牙刷的原理,将上,下导电部位的电泳漆刷掉即可

感谢老师的解答:是这样的之前使用的是自动打磨,就是利用伺服电机与链条同步工作,利用电动批头加装打磨头进行打磨,但是由于挂具使用过程中的误差和变形,造成了使用效果很不联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解答:是这样的之前使用的是自动打磨,就是利用伺服电机与链条同步工作,利用电动批头加装打磨 ...

我现在想能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就是说让挂具没有漆或者说漆的吸附力不强!

网友:
铅和钛防附漆能力强,但考虑成本及安全愿意,一般都不会使用。大规模生产的话可以使用化学+强喷洗+超声波+电解去除漆,这样不会损坏挂具,但成本比较高。小规模性不了解,楼下继续发言

网友:
第一种基本法最好。得人心。

网友(2018-07-30):
推荐使用热洁炉处理。热洁炉也称脱漆炉,是一种清理涂装线上的返工件和挂具上已固化的漆膜、粉末涂料及其他有机物的新型专用环保设备,简单的说是一种剥漆的环保设备。原理是将待处理的工件加热到分解温度,并保持足够的时间,工件表面的有机物分解成可燃气体,这些气体被二次分解,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网友(2021-02-20):
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是挂具做刀口或者螺纹口,上挂的时候拧两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