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8-04-22):
1.有大神知道q235a钢板可以用来铸造异型管道或者其他什么?效果如何?
2.一般设备外壳安装法兰应该什么设计,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参考的,另外外壳材料使用冷板还是普通镀锌板比较好?
3.小型柴油发电机的扶手管子使用的是什么管材规格标准?
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参与互动。

网友A:
1、废料再利用?浇筑之前肯定要调成分的,你需要什么材质,就调成什么材质。
2、最常见的就是壳子配翻边,直接上螺栓连接。冷板便宜但要上漆,镀锌板贵但防腐效果更好。
3、普通焊管就行了,钱不是问题可以用无缝管甚至铝管、不锈钢管,有大概的尺寸了直接找供应商要接近的规格就可以,钢管的话一般是走水管标准。

网友B:
楼上的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A3钢很普遍用于各个方面,上漆分刷漆和烤漆;刷漆成本底,外挂比较差防腐性能还行;烤漆的总成本高,但外挂漂亮,防腐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废料再利用?浇筑之前肯定要调成分的,你需要什么材质,就调成什么材质。
2、最常见的就是壳子配翻边, ...

因为找外协厂家浇筑A3钢的管件,出现了裂纹,浇不满的情况;厂家反馈是A3钢材质太软的缘故,后来建议用考登钢,45钢。可是我不知道这几种钢材浇筑性能之间的区别;外壳我想用冷板,但是担心冷板做出来不好看,没有其他厂家外壳那种很小坑坑洼洼,却很结实,美观的效果;
我其实想到了自行车用的那种管材,可是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A3钢很普遍用于各个方面,上漆分刷漆和烤漆;刷漆成本底,外挂比较差防腐性能 ...

因为找外协厂家浇筑A3钢的管件,出现了裂纹,浇不满的情况;厂家反馈是A3钢材质太软的缘故,后来建议用考登钢,45钢。可是我不知道这几种钢材浇筑性能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是不是浇筑厂家的工艺不太行?外壳我想用冷板,但是担心冷板做出来不好看,没有其他厂家外壳那种很小坑坑洼洼,却很结实,美观的效果;
我其实想到了自行车用的那种管材,可是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