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耐温材料选择

楼主(2018-04-23):
各位朋友好

 现在在开发一款水族LED灯具,外壳用铝合金型材正常表面工作温度有70摄氏度左右,想要请教如下两个问题,望指导一下
1,考虑到成本,如图一两头绿色端盖想要用PP阻燃塑料材料,壁厚2.5mm,不知道长时间接触70℃的铝型材可不可以?

2,如图二,透明PMMA塑料板材卡在型材槽里面,那么如何做防水汽和防潮处理呢???我看有些是整块PCB板材灌透明防水硅胶,这样比较麻烦,成本也高,有什么好的建议?
 备注:灯工作时是挂在水面上面的不是泡在水里面的。

网友A:
PP材料可以, PCB不封胶,可以在板材与型材交接处打一圈防护胶,不过时间长了,也是容易老化开裂;

PCB 悬空的,主要考虑水气;重点看一下型材散热的问题,如果不行,想办法设计透气口。

网友:
灯是挂在水上面的,70度温度,泡在水里不是要熬鱼汤?

网友(点评):
差不多,哈哈哈。

网友B:
表面处理一下

网友C:
塑料板材卡在型材槽里面后,建议增加防水密封胶来实现,可参考使用AB强力胶水来实现。

网友D:
我们的LED光源都是一次性贰次封装的,可在0下40度到80度工作,防水性能可在水下20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材料可以, PCB不封胶,可以在板材与型材交接处打一圈防护胶,不过时间长了,也是容易老化开裂;

PCB  ...

谢谢你的回复,
我看了市场上面的灯具透明板材和型材装配的地方都没密封的,如果要密封我也只想到打胶这个方法,但是想想打胶比较麻烦;

透气孔的话客户也不允许怕使用者不小心水进去,铝型材温度70°我也是估计的,现在还有实测过,现实当中应该只有60度左右吧,太高了会影响LED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板材卡在型材槽里面后,建议增加防水密封胶来实现,可参考使用AB强力胶水来实现。

打胶就是不好操作和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LED光源都是一次性贰次封装的,可在0下40度到80度工作,防水性能可在水下20出工作

光源是解决了,但是我里面还有PCB和电线呀,都要防水汽

网友:
有点像水族鱼缸的LED光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