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液氮容器用什么材料?这么低温焊缝会不会开裂

楼主(2018-04-23):
如题,请教一下液氮容器一般用什么材料?普通材料这么低温焊缝会不会开裂

网友:
液氮的温度是-196.6度,液氮容器属于低温压力容器,而且是双层的,内层是不锈钢或低温容器的材质,中间有填充物(珠光砂等)并抽真空,外层是可以是16MnDR,也可以是Q245R、Q345R。

网友:
附件是奥氏体不锈钢和低温容器用钢板的最低工作温度下限。低温容器用钢板要做低温冲击试验,冲击功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

网友:
LNG船用的殷瓦合金,零下160度左右,此材料的焊接要求极高,传说当年沪东船厂派本厂顶级焊工去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