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的变形量公式

楼主(2018-04-23):
       最近公司新研发的设备, 设备上有个箱子需要加正压, 计算了一下箱子加正压产生的力超过了20t,怕支撑箱子的铝板扛不住, 所以想计算一下铝板的变形量,在网上搜的模棱两可, 有哪位大神还记得

       这个公式, 或者给个链接啊?

网友:
直接上有限元吧

网友A:
这种不应该用钢板吗

网友:
这个没有公式,看你铝板受力情况。支撑足够,铝板就不好太大变形

网友B:
需要受力分析,才能得出变形量。不同边界条件(受力点,支撑固定方式,受力方向)结果都会很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应该用钢板吗

环境问题,优先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受力分析,才能得出变形量。不同边界条件(受力点,支撑固定方式,受力方向)结果都会很大差别

你讲的很有道理, 两端支撑的方式。

网友C:
第一:是计算静压力,还是计算放在上面瞬间的冲击力变形。受压面多大?
第二:任何物体受压或者拉都会变形 这种变形是否是容许或者变形量是不是误差范围之内。
第三:铝板支撑方式自身结构是不是加了加强筋。
  以上问题都清楚了,可以先理论计算一下,不难。确实着急也可以有限元分析,但前置处理很重要,否则分析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是计算静压力,还是计算放在上面瞬间的冲击力变形。受压面多大?
第二:任何物体受压或者拉都会变形  ...

感谢大神的分析, 结构设计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