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图与工程图关联问题

楼主(2018-04-23):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零件图和工程图,现在又需要做一个很相似的零件并出工程图,只需要改零件的一两个尺寸,零件图好说,改了直接另存就行,工程图可不可以完美关联?因为标注比较多,重新标注嫌麻烦,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要用“”打包“”功能

网友B:
配置文件,直接换配置复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打包“”功能

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文件,直接换配置复制就好了

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多谢!

网友C:
其实打开界面直接就能关联,点击参考,在双击零件名称就能改关联的零件了。

网友:
一般我用SW EXPLORER来关联

网友:
参考设置

网友:
最简单就是打包了。。
或者把零件和工程图都复制一份,在文件里改一下名称,用solidworks点打开,选改名后工程图,参考配置,选择改名后零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打开界面直接就能关联,点击参考,在双击零件名称就能改关联的零件了。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