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机出了问题,求解

楼主(2018-04-23):
设计了一个滚轴装置,阶梯轴,中间直径20mm,两端10mm,45钢调质处理,转速30-40转每分钟,这样的轴共3根,用一条链带动,其中一根轴再用链条链接电机,不知道电机型号怎么选

楼主:
负载忽略不计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计算扭矩,现在只有轴的材料,大小,稳定时的转速

网友A:
负载忽略不计,用什么样的都可以咯?负载是关键

网友:
楼主先网上搜一下电机选型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忽略不计,用什么样的都可以咯?负载是关键

负载只有几十克,几乎可以忽略了吧,我就是想能带动的电机,又不会太大

网友B:
转速可以得出减速比i,负载和轴求出扭矩,再加加传动效率,加加安全系数求出马力,看看精度要求,然后拿个供应商选选电机。国产的注水大一点,安全系数往大一级算。然后你说负载忽略,其实我是只想回: what the f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可以得出减速比i,负载和轴求出扭矩,再加加传动效率,加加安全系数求出马力,看看精度要求,然后拿个供 ...

负载只有几十克,几乎可以忽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可以得出减速比i,负载和轴求出扭矩,再加加传动效率,加加安全系数求出马力,看看精度要求,然后拿个供 ...

还有求扭矩的时候,只知道材料大小和转速,能求吗,我问老师说必须知道功率

网友C:
速比约50,选用,3级减速机,负载等忽略不计,功率100W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比约50,选用,3级减速机,负载等忽略不计,功率100W够了。

这是怎么算的,求解

网友:
小白给你解释一下,首先你的电机跟输入轴最好不要用链传动推荐V带,然后根据传动比算出输入轴的转速,根据载荷算出功率即可

网友(点评):
是的 推荐V带

网友:
P=fv  f=ma

网友:
先把转动惯量 摩擦阻力 角加速度 启动扭矩这些基础名词搞清楚了。你就会发现不难了。

网友D:
负载几十克   那 你看着选吧  反正不会出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负载几十克   那 你看着选吧  反正不会出错

这个应该是毕业设计 不能这样搞 搞不懂自己做毕业设计为啥还要到社区里求这些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毕业设计 不能这样搞 搞不懂自己做毕业设计为啥还要到社区里求这些基本知识

才大二,还没毕业呢,参加一个比赛,不知道怎么选电机,怕选大了浪费钱

网友:
你负载多少撒   速度多少米/秒   不说清怎么给你算

网友:
求功率,应该是反着计算,先算负载,再一步一步推,负载没有,就当0.1kg计算,百度看看

网友:
去淘宝弄个直流调速电机,连减速箱都省了。100W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