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学的一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2018-04-23):
     大家好,我是来求助大家一个问题的哈。希望懂得大神支下招, 我现在有一个转子外径300mm  高度110mm  质量27KG。我现在需要知道启动马达的扭力需要多少,如何计算扭力 ,马达转子连接方式看图,

网友:
扭转力矩 M(N.m)=Jβ
J—转动惯量,β—角加速度

网友A:
问题是上面有两个未知量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上面有两个未知量怎么办?

那两个未知量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未知量 ?

见上面的公式。。

角加速度和转动惯量

网友B:
J=mr^2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公式直接套  角加速取决你启动快慢,举例:如果是1秒速度达到2rad/s 那么角加速度就是2rad/s^2
m 单位是kg  r单位是M   T单位是N.M
这个只能做个估计算法,有正负偏差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r^2 这个机械手册上有公式直接套  角加速取决你启动快慢,举例:如果是1秒速度达到2rad/s 那么角加速度 ...

能帮我算下  这个大概的扭矩吗

网友(2018-06-28):
粗略把它當做其他像圓柱啊什麼的,圓柱繞軸的轉動慣量1/2mR^2,再取一個角加速度就出來了。

网友:
你这种貌似扭力不需要多大,几乎是空载,要考虑惯量匹配

网友(2019-01-03):
T=Jβ,P=Tn/9550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