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题1-15整个计算搞不懂

楼主(2018-04-23):
例题1-15整个计算都搞不懂,它的计算公式怎么得到的,同时两个PS上面有一横杠代表什么意思,反正这个例题我完全不懂,各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不是两个PS上面,打错字了,是两个P上面

网友:
机械原理?

网友:
理论力学和机械原理里面的知识,你先弄清楚什么是速度瞬心。再说两个P上面加一横杠,表示什么意思?

这样给你解释吧,平面运动的物体绕任意点转动的角速度都相等。所以,图形绕瞬心转动的角速度等于绕任一基点转动的角速度。图形内各点速度的大小与该点到速度瞬心的距离成正比。速度方向为垂直于该点到速度瞬心的连线,方向指向图形转动的一方。

所以,两个PP上面加一横杠表示速度的方向。

网友:
以下按照 理论力学 点的合成运动求解。字迹潦草 应该可以看清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先看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