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度问题

楼主(2018-04-23):
有一根细轴,直径3,固定,轴向受力500牛,多少硬度能保证端面尺寸的稳定性。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硬度是物体抵抗外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要考虑材料的强度,受压就考虑抗压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是物体抵抗外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要考虑材料的强度,受压就考虑抗压强度。

谢谢!

网友:
杆的稳定性计算,书本上有

网友:
这里不是算硬度的

网友:
压杆失稳,自己百度欧拉公式

网友: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金属的硬度决定它性能的一切,其实变形量的多少是刚性的问题,看材料的弹性模量;材料是否容易损坏,断裂,大变形等都是强度问题,看屈服强度。这些都跟硬度没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