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液压系统管接头漏油原因

楼主(2018-04-23):
在液压系统中,无论是金属管接头,还是软管接头,都存在容易产生泄漏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管路不同的使用状况下发生泄露的原因也是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漏油呢?
一、对于卡套式管接头,大多因管道受到较大的外力或冲击力,使卡套松动或管端面变形而造成泄漏,此时应检查卡套是否失圆、刃口有无缺损、管端是否完好以及卡套螺母的压紧程度等,同时还要消除管道外力。
二、对于扩口式管接头,大多因扩口过度,质量不合要求或多次拆卸,致使扩口变形或裂纹等造成泄漏,此时可将前端截去重新进行扩口。
三、如果使用公母锥顶压进行密封,其泄漏大多是由于两锥面有损伤,可用研磨砂对锥面进行研磨。
四、在一些用“о”形圈靠端面或外径密封的场合,其泄漏原因有以下几种:
(1)“о”形圈老化或变形而造成泄漏;
(2)“о”形圈止口槽过深而造成泄漏。
(3)“о”形圈装配不到位,使两平面连接时压不平或“о”形圈被切割造成泄漏;
(4)“о”形圈未压实,弹性变形量不足而造成泄漏;
(5)对于采用耐油胶板、羊毛毡、软钢纸板、组合密封垫圈或密封胶的管接头处泄漏,无论是何材质,首先应检查其密封件有无破损,变形、老化和粗糙度过大等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上是本人总结的几种管接头的漏油原因,对于安装管接头中可能出现的泄露事故,其实只要按照安装操作规程去做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卡套接头汇漏多数不是因为受外力,你想想啊,安装卡套接头必须是弯管,绝对不允许直连对接,钢管变形肯定有应力,也没见多少卡套因此漏的,卡套是有一定弹性的,当然如果一直在用劣质卡套当我没说。卡套接头最怕液压冲击和振动,尤其在振动频率接近共振时,卡套刃口容易损伤钢管或移位,这才是泄漏的主要原因,所以新三代的卡套接头都带软密封。

扩口式接头泄漏,一般不是模具问题就是钢管质量不好,优先检查这两项,其中钢管质量不好占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头像

机械妹子在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妹子在此

头像不是本人,我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就猜错了

不可能,我见别的号也有用这个头像的,一模一样,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