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教螺纹孔攻丝攻一半检测问题

楼主(2018-04-23):
            螺纹孔攻丝只攻了一部分(如附件),螺纹通止规能检测出吗?如果通止规无法检测,用什么方法能检测出?

网友:
首先要有合格的标准

1。测量螺纹大径、小径:卡尺直接量,多次测量,进行误差分析,求平均值

2。测量螺距:直接卡尺测量,或用螺纹规

网友:
用塞棒也可以检测出来,螺纹规也可以

网友:
拿个螺丝拧进去

网友:
螺纹通止规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从露出的长度方面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