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跑偏

楼主(2018-04-23):
视频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FxKbi6nPa_fKkDGTkhoNAQ

大概的样子如图所示,皮带有导向条,总长大概14米,现在皮带经常会跑偏,导向条会离开槽口。

我估计的原因是下面皮带的滚轮不应该放皮带外侧,其他的原因我也想不出来,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A:
难道是两个滚筒不平行?

网友(点评):
不平行是肯定的,但是加了导向条

网友:
如果是平皮带要注意滚子的i滚形,滚子中间是微凸的。

网友(点评):
加了导向条,是平的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两个滚筒不平行?

不平行幅度太大

网友:
怎么感觉你的框架是歪的啊

网友B:
常规设计的话皮带底部是有托板的,托板中间折弯槽口导向

网友:
皮带下面一般是要装几根托辊的,从动轮端应有涨紧装置,慢慢调吧,偏一点点一般是可以自行调节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设计的话皮带底部是有托板的,托板中间折弯槽口导向

网友:
看起来张紧是有问题的,皮带的悬垂看起来很大,张紧机构需要再调节。

网友:
还是感觉是托板好点,,

网友:
张紧一点,然后调平行就行

网友:
进来学学

网友:
加托板限位条吧

网友:
实在调不正,两边可加限位辊。

网友: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