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链传动设计靠不靠谱

楼主(2018-04-23):
想搞这么个结构,链传动,链条06B的,链轮正反转,带动滑块来回拉动负载,负载不大,最大阻力也就100kg吧,中心距1.8米,链条下面我想用托板托住,完了整体还要有一个倾斜45度的动作,这样弄靠不靠谱?

网友:
  感觉正常链条 跟托板时间久了 会磨损的把, 如果是倍速链的那种链条应该没问题的把

网友:
如果把工况描述更详细点,比如 往复速度 来回频率 是否有冲击 等等。  链条可以通过张紧来拉直 至于导向看你怎么布置。

网友(点评):
速度很慢的,基本属于平稳运行吧,用调整中心距张紧的

网友(点评):
链条强度校核一下。100Kg也不轻,还要预留足够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没事,强度没啥问题,余量很大的,我就怕,中心距较大,轮径又较小,水平的时候拖板托住,自然下垂状态还行,倾斜的时候怕效果不好,没这么用过,心里没数

网友(点评):
转速很慢,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有移动问题有加导向(或者导轨) 就不会 张紧轮加一个。也要注意紧边和松边。

网友:
中间仅用平滑板支撑,还不够,涨紧轮必须要加两个,中心距太长了

网友:
托板两边加90°圆弧,防止链条松了之后回程卡住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2018-10-13):
长距离链条要用几个链轮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