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帘窗的圆柱螺旋弹簧扭矩问题

楼主(2018-04-23):
卷帘窗装弹簧的管子直径60mm,弹簧外径40mm,卷帘铝窗每平方重3KG,那么做一个宽度1.2米,高度1.4米的卷帘窗,所配的弹簧线径和圈数是多少?其扭矩应为多少?谢谢各路大神的探讨和赐教。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好像选错了弹簧,圆柱螺旋弹簧使用工况都是压缩类型,其载何计算方法:载荷=弹簧刚度X压缩量,而你要计算扭矩,应该选用扭转弹簧,再计算其载荷。

楼主:
我们一直都在用的,只是现在我希望能有一个计算公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好像选错了弹簧,圆柱螺旋弹簧使用工况都是压缩类型,其载何计算方法:载荷=弹簧刚度X压缩量,而 ...

我们一直用的螺旋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