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轴请教

楼主(2018-04-23):
各位大侠,请求帮助。对凸轮不了解,请大侠们指导指导。像图片上的,1.给出的凸轮轴的尺寸感觉少尺寸呢

2.凸轮是两个圆切线相连吗,怎么还有圆弧过度。
3.两个标的起始点都是什么点呢,感觉气门起始点像切点。

网友:
对凸轮也不是很了解,但对发动机的配气机构倒是了解,我所见到的凸轮轴都是切线连接的,凸轮直接与挺柱连接,挺柱与气门连接,而现在常用的液压挺柱也是有一定行程的(几乎可以忽略),凸轮转动时先将挺柱顶起,顶柱压缩一定行程后顶起气门,一般都是将两者当成同时运动的,起始位置就是切点位置

网友A:
1、所谓“挺柱升起点”到“气门升起点”,这一段叫  缓冲段
2、“挺柱升起点”之前是   基圆
3、在升程曲线上,缓冲段是直线,基圆是水平直线,所以二者不存在相切
4、气门升起点处相切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懂升程曲线的。

网友(点评):
懂的人可以讲一下呀?

网友:
气门升程曲线是一个复杂函数,没有固定半径。如果这是一个发动起配气凸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谓“挺柱升起点”到“气门升起点”,这一段叫  缓冲段
2、“挺柱升起点”之前是   基圆
3、在升程曲 ...

谢谢老大!  如果挺柱升起点再基圆上,气门升起点和基圆相切,那这一段的缓冲段是一个圆内的直线吧。我看着图是在画不出,从切点出来后升程的圆弧怎么确定呢,只有一个高度,我试了试,缺少个尺寸。R8是我自己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如果挺柱升起点再基圆上,气门升起点和基圆相切,那这一段的缓冲段是一个圆内的直线吧。我看着 ...

气门升程起点与缓冲段相切!

   缓冲段是直线可以画,气门升程画不出,要用函数表达。或者每半度(转角)取一个点,最后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门升程起点与缓冲段相切!

好的,谢谢老大。我照样子画个大概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大。我照样子画个大概的吧

没办法画呀!
通常按函数设计出气门的运动规律曲线,然后反推回凸轮型线,不同的驱动方式反推方法都不一样。
比如单顶置凸轮,双顶置凸轮,中置凸轮,反推方法都不一样。

建议看《内燃机设计》配气机构设计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画呀!
通常按函数设计出气门的运动规律曲线,然后反推回凸轮型线,不同的驱动方式反推方法都不一 ...

我照着那两个图画个样子吧,没办法,着急没空看了。

网友:
没有研究过

网友:
请多指教

网友:
凸轮的圆弧线应该给坐标点标注。

网友B:
这个凸轮是专用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的,不是简单的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凸轮是专用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的,不是简单的圆弧。

不知道怎么用的,光照样子画个吧。

网友:
要知道凸轮曲线形式,才能知道具体形状,不然差一点点,性能会变化很大

网友:
看下这个

网友(2024-06-07):
这个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