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与玻纤板差异?

楼主(2018-04-23):
万能的网友们,小弟公司有一种板子,黄色的,材质是环氧树脂。此种板子主要是运送工件到砂轮里面磨削。正常消耗是磨薄。
目前小弟想把它改成玻纤板,提高使用寿命?不知道两者特性有什么差异?

网友:
这两貌似一个东西,傻傻分不清

网友:
基本上是一个东西,玻纤板就是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结合在一起制成的。
除非你说的环氧树脂板是一种纯树脂的材料,那样的话还是玻纤板性能更好一些,其中性能最好的玻纤板就是FR-4。

网友:
试试碳板如何

网友(2025-05-05):
通常情况下的玻纤板是指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板,英文名就是 fiber reinforced epoxy,简称就是FRP,或者是你们说的F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