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栓拧紧时,除了要求扭矩,还要规定拧紧转速吗?

楼主(2018-04-23):
今天在一图上看到一螺栓的拧紧力矩是和拧紧转速配合给的,如40±1N.m/8rpm(拧紧机以8rpm的转速拧紧螺栓至40±1N.m),

请教,预紧力除了和扭矩有关,还和拧紧转速有关系吗?即如果一样的力矩,不一样的拧紧转速,预紧力不一样吗?为什么?

网友:
转速高离心力就大,会造成失效。但这也与螺钉的位置有关系,与转轴越远离心力越大。你这个图应该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应用来说的吧,一般使用时很少有考虑转速的,按标准扭矩拧紧就行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8rpm是指什么?拧螺栓的速度?

网友(点评):
皮,真的皮

网友:
扭矩和转速不相关。
电机选型估算式:P=T*n/9550,扭矩T和转速n各自有独立函数,可求偏导。
内燃发动机主要指标最大扭矩:ttttNM/nnnnRPM.是曲线上的一个点,特定条件下的状态。
楼主给的40±1N.m/8rpm也是一种状态,与冲击有关,与螺栓材料应力有关,与表面摩擦系数有关。
不知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点评):
“与螺栓材料应力有关,与表面摩擦系数有关”这两句话没读懂,希望大侠能再深入解释下,

网友:
楼主把你的具体问题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也学习下你遇到你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通常螺栓拧紧力矩与零件转速是不相关的,但是不排除特殊工况下的特殊零件,比如在振动比较大,热负荷比较大的地方,螺栓原有弹性预紧力下降,弹性变形变成永久性变形,出现应力松弛,影响到两个被连接件的刚性,进而对转速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需要做试验才能获得。

网友(点评):
不是“零件转速”,是拧紧转速,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拧紧螺钉的转速这一说,把你的具体问题分享出来,让大家也学学

网友:
没关系吧

网友:
有特殊要求的螺栓拧紧有力矩和转速的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举一个例子吗?

网友(点评):
把你遇到的例子能不能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