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内涨夹头,无法涨开!末学后进,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8-04-23):
如图;

补充内容 (2018-4-24 21:52):
原生涨套现在用的气缸是20X20的,想将上方开槽的部位顶开,可现在顶不开!无法涨紧产品 !夹具材质65MN
涨头直径15MM,涨头开槽部位有10的斜度

补充内容 (2018-4-24 21:54):
现在夹具已经做出来了,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另外怎么做这个内涨头更合理!

楼主:
诚恳求教,不吝赐教!

网友A:
气缸一顶就张开吗?

网友:
开槽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
我怎么手抖点了个下载,浪费十个积分取消下载了,真想抽自己右手两巴掌
开槽短,那个中间留有斜度没有?

网友:
这图很好。你只需如此这,即可涨开了。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B:
楼主这是电机安装上台架么, 是的话,可以交流交流   我们用的不是你这种方式,用的法兰盘、联轴器及账套

网友:
是锥面的吗

网友C:
不懂!楼主你涨紧套是独立的零件么!还是整个一体!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楼主你涨紧套是独立的零件么!还是整个一体!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用来做什么的!

原生涨套现在用的气缸是20X20的,想将上方开槽的部位顶开,可现在顶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一顶就张开吗?

目的就是这样,现在顶不开

网友:
你拿个弹簧夹头多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就是这样,现在顶不开

一般有这么几种原因:
1.变形部厚度太大,所以结构太强顶不动;你用的是65Mn(记得调质,不过此处没关系)材质没有问题。但是根部,也就是预计主要变形位置厚度不要太厚或者有结构加强,典型点像弧形比平板强度好得多。只要能加工的话,变形截面有  宽2x厚1mm就能满足。

2.设计的变形行程不够;你自己用草图画一下初始位置、中间位置(可以多选几个位置)、终端位置的原理图。看看变形量是否够用。

网友:
材质如果经过热处理的话应该会有弹性,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说不定能涨开,开槽再长一些

网友:
你得设置薄弱地方容易变形才好

网友:
顶开是开槽部位往后退吗?没看到弹性结构,往后退的设计呀

网友D:
上传两张图,你看你的结构和这个有没有区别涨套做得不少,有什么疑问楼主可以继续回复

网友E:
材料可能太厚了,气缸推力小,形变不了。。。

网友:
哈哈,你这个应该把要涨紧部分独立出来。长度加长点,然后再撑涨紧的

网友:
这个跟零件结构关系不是太大,主要是你选用的气缸输出力太小了,才20的缸径,一般都用液压油缸的。

网友:
降低涨套的刚度,比如开环形槽,或多分几份,或槽底开大卸荷孔

网友:
中间线割割掉一些,自己去看看cnc刀具夹头怎么玩的

网友:
槽开成贯穿的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开槽长一点,后面有槽眼,倒角选好莫氏要求。

网友:
夹具改不了,就只能加大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这么几种原因:
1.变形部厚度太大,所以结构太强顶不动;你用的是65Mn(记得调质,不过此处没关系 ...

谢谢指教!以前一直做机加工,没设计过夹具,对于理论上的知识,更是懂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可能太厚了,气缸推力小,形变不了。。。

表象是这样,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两张图,你看你的结构和这个有没有区别涨套做得不少,有什么疑问楼主可以继续回复

谢谢,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这么几种原因:
1.变形部厚度太大,所以结构太强顶不动;你用的是65Mn(记得调质,不过此处没关系 ...

谢谢,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电机安装上台架么, 是的话,可以交流交流   我们用的不是你这种方式,用的法兰盘、联轴器及账套

不是,我这是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槽长一点,后面有槽眼,倒角选好莫氏要求。

谢谢,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这么几种原因:
1.变形部厚度太大,所以结构太强顶不动;你用的是65Mn(记得调质,不过此处没关系 ...

只有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2025-05-23):
我来拿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