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请问:这个座椅升降器的结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8-04-23):
小弟我想半天没有看明白

网友A:
螺杆千斤顶结构??

网友:
应该是螺杆千斤顶一个道理

网友B:
不会有丝杠之类的东西,就是普通剪式铰链结构,黄色向上扳松开锁紧机构,使铰链下端能在导槽里活动,合适位置按下锁紧机构。

网友:
没看明白
图片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不能负重的。
脚踩上去后,靠弹簧的力升起来,
然后脚踩上平面,硬踩下去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千斤顶结构??

跟千斤顶有点像吧  就是卡车座椅下面用来升降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丝杠之类的东西,就是普通剪式铰链结构,黄色向上扳松开锁紧机构,使铰链下端能在导槽里活动,合适位 ...

请问前辈,为什么按下黄色的东西, 另一边的滑槽就可以活动?主要是没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传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为什么按下黄色的东西, 另一边的滑槽就可以活动?主要是没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怎么传递的

没看清具体结构,另一面是靠什么联动的,有钢丝的有钢筋的,如果没有 另一面就活动,这个应该是简易的那种,比较容易坏。

网友(2019-06-02):
没看明白